[求助] hold time violation

楼主(2024-12-31):
各位前辈好,目前做完route_opt,再检查min_tim.rpt时发现有violation.

想请问手动添加buffer的办法外,有没有什么指令是可以消除这个violation

我在使用icc2

网友:
apr工具里面的timing结果仅供参考,以pt结果为准;
如果pt里还有violation,就修呗。。

网友:
1ns的hold uncertainty ... ,先check setting合不合理

网友:
sdc就不合理,改一下uncertainty就没了

网友A:
不修是要waive吗? set_false_path

网友:
看看调useful skew有帮助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修是要waive吗? set_false_path

感谢你的回复!
因为我是第一次做APR,所以有些地方还不是很明白
能请你说得更清楚一些吗,非常感谢!

网友:
应该是以signoff的工具为准吧,PR工具和signoff工具的timing可能存在偏差;比如说你们用的PT去signoff,那可以看看PT的timing再考虑;PT可以吐脚本去修timing,PT修不掉的就自己手修。

网友:
进pt跑一轮dmsa吧。就这么点开pba看,估计都是干净的,问题不大。先往后跑吧

网友:
我勒个1ns hold uncertainty啊

网友:
Hi,

Please share the full path report.. I suspect hold uncertainty is playing a big role.

Usually it will be in single dig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