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后仿真低温case相位曲线很奇怪

楼主(2024-12-31):
ldo后仿之后的相位曲线从,0开始上升,只有低温曲线是这样的。想问下大家有人经历过这个嘛?上电什么的都是正常的。就是看着很奇怪。

楼主:
这里是相位曲线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里是相位曲线图

左边的是低温case曲线,右边的是常温case曲线。

网友A:
论坛已经有过讨论了。见:https://bbs.eetop.cn/thread-364469-1-1.html
楼主05年注册,近20年的老前辈了哇~应该见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已经有过讨论了。见:https://bbs.eetop.cn/thread-364469-1-1.html
楼主05年注册,近20年的老前辈了哇 ...

感谢!我来阅读一下!我还在学习是个新手菜鸟,这个号是前辈的账号信元比较多,用来下载些东西hhh。闹了个乌龙! 再次感谢您!

网友:
为什么这么多人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B:
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以前用hspice会经常性遇到。现在用spectre,虽然概率小些了,但仍会发生。其实,我们在确保电路是负反馈的情况下,相位的起始点并不用太在意,判断相移即可。上面的异常曲线中,反个相,然后加上180 deg,曲线趋势就和正常曲线无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以前用hspice会经常性遇到。现在用spectre,虽然概率小些了,但仍会发生。其实,我们在 ...

谢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