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mark点亮不了模块里面的线

楼主(2024-12-31):
具体是有模块A包含了一个模块B,在A用mark点亮的时候会在模块B那里中断,就是点亮不了。然后virtuoso会有提示,具体如图。如果想连B一起点亮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cadence窗口有个seletion filter选项打开看看,是不是自动过滤掉连线级别的显示了

网友:
红色方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