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CPPLL电荷泵电流失配的问题

楼主(2025-01-01):
如图是一个可编程的CPPLL的电荷泵,通过调整右上角/右下角的PMOS/NMOS电流源的宽度控制电流大小,并且可以编程开关各电流源的开关。目前仿真的时候,UP和DOWN的电流失配比较大,请问一下应该提高电流匹配呀。

电路图

电路图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PMOS电流开关

PMOS电流开关

NMOS电流开关

NMOS电流开关

网友A:
如果你的控制code是logic level,那电流镜相当于只叠了一级,相比于从cascode拷贝过来的输出阻抗太小。试试电流镜再叠一层

网友B:
首先按你这个图画的电流镜阵列就有问题,你的控制应该是控制共源管的栅端接高低电平或者偏置电压才对吧。然后保证复制电流精度的方式就比较多了,常见的就做个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控制code是logic level,那电流镜相当于只叠了一级,相比于从cascode拷贝过来的输出阻抗太小。试试 ...

谢谢回复,所以您的意思是开关电流源做成cascode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按你这个图画的电流镜阵列就有问题,你的控制应该是控制共源管的栅端接高低电平或者偏置电压才对吧。然 ...

谢谢回复,我目前控制bit位这样接的,开关symbol是传输门。这样不可以吗?

网友C:
可以请问这是哪篇论文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按你这个图画的电流镜阵列就有问题,你的控制应该是控制共源管的栅端接高低电平或者偏置电压才对吧。然 ...

我的目标是Icp=4mA,但是发现随着电流逐渐增大电流失配也增大,电流在1mA的时候失配很小,但是这时电流又太小了达不到目标,请问这应该怎么解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请问这是哪篇论文吗? 谢谢

可以参考这篇

jssc12_korea_shin_A 1.9–3.8 GHz Fractional-N PLL Frequency synthesizer with fas.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