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最简单的分频器,也需要一个reset信号?

楼主(2025-01-01):
那个reset信号,到底有啥用呢?

网友:
reset信号能保证每次工作的时候情况都一样吧

网友:
应该是初始的时候保证输出一致吧,primary clock停止启动时的行为要保持一致,不然时钟沿就不一致了

网友:
没有reset信号可能需要上升沿的时候弄成下降沿了,不重置一下也不知道初始电位是高还是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