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预稳压电路问题

楼主(2025-01-01):
各位大侠,这个电路的M6,M7,M12的尺寸怎么取啊,小弟我的电路bandgap_core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但是一旦加上预稳压电路,Vreg都不在正常状态,逼近于0,请給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电路是对的吗,这个预稳压接成正反馈了吧

网友A:
看起来应该容易稳定啊。可能要看看M14和M15的比值有没有问题?可以试试让M14的电流大一点确保M14流过的电流能够把vreg下面的电路都能带起来,多余的电流从M12流过

网友:
95年的一篇J也有这个预稳压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应该容易稳定啊。可能要看看M14和M15的比值有没有问题?可以试试让M14的电流大一点确保M14流过的电流 ...

我按照您说的调大了电流的确有效果,但是关于稳压电路和M6,M7,M12的工作状态一直都无法同时处于饱和状态,请问您还能指点一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按照您说的调大了电流的确有效果,但是关于稳压电路和M6,M7,M12的工作状态一直都无法同时处于饱和状 ...

M12的漏极电压很高,它肯定是在饱和区的。M7的栅极接地,这里不需要太大的环路增益的话,它可以在线性区。保证M6在饱和区就可以了。如果M6在线性区,说明节点2的电压太高了吧,把M12的W/L取大一点,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2的漏极电压很高,它肯定是在饱和区的。M7的栅极接地,这里不需要太大的环路增益的话,它可以在线性区 ...

多谢大侠指点

网友B(2025-04-23):
楼主这个结构能否发下参考文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结构能否发下参考文献

可以看看这篇95年的JSSC。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看看这篇95年的JSSC。

谢谢,这篇里面没有提到启动电路,你加启动了吗,我也做了这个,然后加启动电路后跑tran会出现这样的不稳定,但是dc是好的,psrr也是能提高的

tran仿真bg输出波形

tran仿真bg输出波形

网友(2025-05-29):
这个结构是不是简并点有点多啊,我调来调去没调成功

网友:
楼主,你最后用的什么结构?有paper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篇里面没有提到启动电路,你加启动了吗,我也做了这个,然后加启动电路后跑tran会出现这样的不稳 ...

你好,我也是遇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DC扫描跟PSRR都没问题,跑tran就会出问题,要不振荡要不就完全起不来,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