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28nm下面0.9V的pulvt09之类的管子电源电压选取问题

楼主(2025-01-01):
smic 28nm下面0.9V的pulvt09之类的管子是否可以用1.2V做电源电压??

网友A:
正常应该是不可以,simc的没用过,t的28,0.9V的管子,最大可支持电压是1.05V.

网友:
用1.2V硬仿应该也能仿真,但是仿真结果不一定准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应该是不可以,simc的没用过,t的28,0.9V的管子,最大可支持电压是1.05V.
...

理解了,请问这个可支持的电压范围一般在哪个文件可以看到呢

网友(2025-05-25):
引用 网友A:
正常应该是不可以,simc的没用过,t的28,0.9V的管子,最大可支持电压是1.05V.
...

您好,想问下这个最高耐压在哪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