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的schematic仿真,为什么还有延迟啊?

楼主(2025-01-01):
schematic仿真不应该是理想情况,零延迟吗?

网友A:
code仿真没有延时我能理解,schematic仿真了,已经是晶体管了为什么没有延时呢?如果你说的是理想的逻辑门电路去仿真,逻辑门应该有延时的属性,起码建模的时候有一个范围,不然的话,你组合逻辑接成反馈了,仿真器就疯了.说到这就要说到仿真器的算法问题了,总归仿真器要有一个delta_t去迭代求解吧,可能这个delta_t非常小,但是得有。
所以,即使是code仿真,也必须有一个最小得delay,不然仿真器不会算。
既然是时序仿真,必然有输入和输出中间得转换过程,这个过程必须有时间,如果没有,那不是超光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de仿真没有延时我能理解,schematic仿真了,已经是晶体管了为什么没有延时呢?如果你说的是理想的逻辑门 ...

嗯,目前是verilog的原理图仿真,这个延时来自于哪里,如何设置?

网友:
verilog为啥用原理图仿真呢?用的什么工具,什么样子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