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lic启动的问题

楼主(2025-01-02):
$ 启动lic服务,提示:

12/31/2024 21:13:19 (snpslmd) ------------------------------------------------------------------
12/31/2024 21:13:21 (snpslmd) Warning: Incompatible vendor daemon found.The vendor daemon <sftlmd> is not supported in <SCL_2021.03> version.
                              Warning: Please upgrade to the latest SCL version. Go to http://www.synopsys.com/licensing for more information.

checkout lic 的时候提示:

8:52:02 (snpslmd) TCP_NODELAY NOT enabled
01/02/2025 08:52:02 (snpslmd) DENIED: Verdi - excluded by SSS.  All RK's excluded.
01/02/2025 08:52:02 (snpslmd) DENIED: VERDI-ULTRA - excluded by SSS.  All RK's excluded.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SCL 版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L 版本问题

换了好几个版本,都不行

网友:
license 中的 snpslmd 用的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好几个版本,都不行

2023的试试,要么就再把LIC fix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23的试试,要么就再把LIC fix下

已经处理好了,得用多一个工具p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处理好了,得用多一个工具p下

1patch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