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遍历删除指定Label

楼主(2025-01-02):
procedure(delLabel(name)
  let((cv shapes shape)
        cv = deGetEditCellView()
                shapes = cv~>shapes
        foreach(shape shapes
                            if (shape~>objType=="label" && shape~>theLabel == name then
                                        schDelete(shape)
                                )
        )

     )
)

大佬们求助,,这个是我自己写的一个遍历当前电路中shape然后找到指定name的Label删除,运行后报错 if返回值为nil

网友A:
if后面有空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后面有空格?

解决了感谢大佬  可是空格在其他语言比如C里面都是没有影响的啊,skill里面就是不能有空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感谢大佬  可是空格在其他语言比如C里面都是没有影响的啊,skill里面就是不能有空格吗
...

是的,函数和括号不能有空格的

网友:
我给你一个我写的

网友B:
procedure(DeleLabel()
        let((cv labels drw_l y)
        cv=geGetEditCellView()
        shapes=cv~>shapes
        labels=setof(x shapes x~>objType=="textDisplay")
        drw_l=setof(x labels x~>layerName=="edgeLayer") ;layername need replace
        y=geSelectFigs(drw_l)
        leHiDelete()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cedure(DeleLabel()
        let((cv labels drw_l y)
        cv=geGetEditCellView()

大佬 cv=geGetEditCellView()好像只能获取schematic或symbol的ID,我想在Layout里面应用,获取Layout的ID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 cv=geGetEditCellView()好像只能获取schematic或symbol的ID,我想在Layout里面应用,获取Layout的ID ...

这个就是删除layout里的label,geGetEditCellView是获取当前正在编辑的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删除layout里的label,geGetEditCellView是获取当前正在编辑的窗口

我想删掉类似这个重复的VSS只保留一个 相同的pin脚LVS会报w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