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gital PLL里面如何保证DCO的控制信号只在两个相邻的code之间跳变?

楼主(2025-01-02):
请教一下,digital PLL里面如何保证DCO的控制信号只在两个相邻的code之间跳变?

目前仿真出来的瞬态结果里,DCO的code会跳好几个code,导致频率变化比较大,

换一个问法,有哪些方面的因素会影响DCO code的跳变幅度?

网友:
降低数字滤波器带宽

网友A:
什么结构得digital pll?是模型还是实际电路?~~~tdc精度?环路稳定性?干扰?时序问题?

网友B:
可能的原因很多,首先你跑的是模型还是实际电路?环路滤波器的输出到dco是直接二进制对接的还是怎么样的?dco的分辨率如何,tdc精度如何,范围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结构得digital pll?是模型还是实际电路?~~~tdc精度?环路稳定性?干扰?时序问题? ...

感谢回复,是实际MOS管搭的电路,TDC精度约15ps,参考时钟25MHz,输出500MHz时钟,时序问题已经排除,环路稳定性还在建模中,建模这个有点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的原因很多,首先你跑的是模型还是实际电路?环路滤波器的输出到dco是直接二进制对接的还是怎么样的?d ...

感谢回答,是mos管搭的实际电路,滤波器到DCO是2进制对接,到DCO转温度计码,

DCO分辨是2MHz/bit,TDC是15ps左右,目前环路稳定性还在建模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是mos管搭的实际电路,滤波器到DCO是2进制对接,到DCO转温度计码,

能锁定的话不会环路稳定性的问题,可能我感觉是滤波器参数可能设置的过大了,另外你的数字PLL应该是存在环路分频器的那种结构吧,这种建模不复杂,跟模拟不差多少,详细的你直接参考MIT的教授perrot 2009发的一篇教程,可以在cppsim.com上找到。如果是基于计数器的数字pll,那可能麻烦,那个我也没做过

网友A:
对于单环路的系统,要么阶跃输入收敛到一个值要么振荡,即使相位裕度很差,也一定会在长时间之后会收敛。但是,对于有嵌套环路的或者多环路的系统,这个结论是不成立的,系统就是可能会收敛到某个dc值,在这个值附近振荡。
另外就是对于相位裕度小的系统,外界的扰动,都会让它重新建立,因为相位裕度小,它表现出在dc附近的振荡。
以上是对h(s)系统的一点理解,不一定对,供参考。
h(z)是否也是这个情况,这个没有仔细的去理解和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锁定的话不会环路稳定性的问题,可能我感觉是滤波器参数可能设置的过大了,另外你的数字PLL应该是存在 ...

感谢提示,现在将环路滤波器的比特数再加了一位,然后积分通路可以再缩小系数,收敛性就好很多了,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TDC的输出位数也要相应加一位,导致delay cell要加倍,功耗又上去了,不知有什么好的处理办法可以减少delay cell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单环路的系统,要么阶跃输入收敛到一个值要么振荡,即使相位裕度很差,也一定会在长时间之后会收敛。但 ...

感谢讨论,目前进展如上,调整环路滤波器是有效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提示,现在将环路滤波器的比特数再加了一位,然后积分通路可以再缩小系数,收敛性就好很多了,

环路滤波器参数理论上不会和tdc 动态范围相关吧,在计算开环传递函数时只和分辨率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路滤波器参数理论上不会和tdc 动态范围相关吧,在计算开环传递函数时只和分辨率有关。
...

我目前的设计是,TDC输出的位宽与环路滤波器的输入位宽要一样,

所以环路滤波器增加1位,那么TDC也要增加1位,delay cell就加倍了,

有没有办法让TDC位宽可以增加,但是delay cell数量不用增加?

网友A:
我对数字是个外行~~~为什么TDC和滤波器需要同样的位宽呢?理论上不存在这个要求把?TDC可以的数据可以通过位拓展给滤波器用吧?就是数据处理没要求数据的有效位数少就不处理了,滤波器本质就是一个数据处理器,按理不该违背上面的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数字是个外行~~~为什么TDC和滤波器需要同样的位宽呢?理论上不存在这个要求把?TDC可以的数据可以通过 ...

我对位拓展的方法也不了解,目前想的是:
TDC的数据进入滤波器之后,会按照一定的系数向右移位(按照2的倍数减小),如果位拓展的时候是在高位补0,那么移位之后就只剩下高位的0了,这样好像不行。

您所说的 “数据处理没要求数据的有效位数少就不处理了” 这句没看明白,不知道是按照什么方法来进行位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