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一般封装pad尺寸最小和space是多少?

楼主(2025-01-02):
最便宜的SOT23-6这些,没有电流要求,0.8mil 线。
一般封装pad尺寸最小和space是多少?

网友:
0.8mil Au wire, pad opening 74um, pitch 90um。
仅供参考,各家封装有差异,具体数据要咨询封装厂。

网友:
20um线径的话  60um的PAD就可以,一般用3倍左右比较合适

网友(2025-02-17):
上面说的差不多了,和铜线,金线也有关系,你是设计公司的化问合作的封装厂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