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脚本 enterline()函数

楼主(2025-01-02):
如何自动在函数里面结束enterline(),尝试过cancelenterline()和finishenterline()都没什么效果

网友:
hello,你使用enterline可以得到坐标吗?他是不是要callback函数呀,我不知道点击完要怎么得到坐标,没有返回值

网友:
我定义了?wantPoints的数量为两个,因为我的需求只需要两个点,这样子画完就有返回值了,而不是还是保持着划线的状态,刚刚试了下可以,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