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yglass中generate for块中的instance约束问题

楼主(2025-01-02):
小弟这么约束会报FATAL,请教各位大佬,如何正确约束呢?

网友A:
是层次不对么?你可以GUI图形界面去复制一下那个层次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层次不对么?你可以GUI图形界面去复制一下那个层次是怎样的

解决了哦,语法没问题,是spyglass参数没配置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哦,语法没问题,是spyglass参数没配置好

请问是哪个参数设置呢?我今天也遇到类似问题,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