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电路图可以使用软件转化成棒状图吗?

楼主(2025-01-02):
求教大神,cadence virtuoso的电路图可以使用软件直接转化成棒状图吗?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A:
用棒状图优化数字单元会增大VDD到GND的导通电容电阻,实际上并不能做得很复杂,单个数字逻辑组件的棒状图网上一搜一大把。感觉似乎并没有开发这个功能的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棒状图优化数字单元会增大VDD到GND的导通电容电阻,实际上并不能做得很复杂,单个数字逻辑组件的棒状图网 ...

哦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