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开关沟道电荷注入

楼主(2025-01-02):
仿真的时候碰到了一个问题,一个类似开关电容放大器的结构,如下图所示,Ps是采样,Pa是放大

只考虑中间这个CMOS开关,其余电路用理想模型,发现放大倍数偏差很大。一番调下来发现只和开关大小有关。

这种情况下开关断开之后的结果并无意义,因此无需考虑电荷注入,那么是否存在一种电荷抽取效应,将Cs上的电荷抽走了?导致全部的电荷无法都转移到Cf上?

网友A:
先排除一下,开关换理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一下,开关换理想试试

尝试过了,理想开关是没问题的

网友B:
时序问题 使用不交叠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序问题 使用不交叠时钟?

用的就是不交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