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 create_instance 命令的问题

楼主(2025-01-02):
使用 create_instance 想在某类型的某一个 memory instance 的输入添加一个 mux,但是工具会在该类型的 memory 所有 instances 都插入一个 mux,这个是什么原因,又大佬知道吗?

网友A:
那你直接在该instance的memory port 直接加mux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直接在该instance的memory port 直接加mux

命令就是作用于某一个 instance  但是还是会添加到所有的 instance ,RTL 里面 memory 用的是 generate,和这个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