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ivado 2024.2与VCS 2023.12-SP1联合仿真

楼主(2025-01-02):
    最近摸索了一下xilinx vivado和synopsys vcs工具链联合仿真,有以下几点总结:
    准备工作:先装好vivado,设置好vcs相关选项(vivado ->setttings ->3rd party那里)vcs路径,gcc路径(vcs 2023.12要gcc 9.2.0),先用vivado编译出来vcs库,再把库路径添加到设置里;

    0,vivado->file->export->simulate->选择vcs相关选项,导出$TOP.sh,可以指定自己想要的仿真目录,不建议用vivado的仿真目录,太深不好找;

         建议export之前先launch一下,看看有没有错误,这样vivado 默认的 .sim文件夹下回导出4个.sh。执行顺序为setup.sh -> compile.sh -> elaborate.sh->simulate.sh,执行没错就可以export了;

楼主:
1,编译vcs库时会有35个左右的ip报错,目前没有用到,就忽略了

楼主:
gcc-toolset-9默认带的是9.2.1的gcc,vcs仿真会报critical warning,目前没发现问题,可以work。

楼主:
5,vivado->simulation->elaborate要添加-kdb option,不然报verdi database错误,debug_all用来ctrl+c结束仿真;

补充内容 (2025-1-14 13:15):
elaborate的log中发现verdi database编译出错,这个选项可以去掉

楼主:
6,运行仿真生成的shell脚本,一般是$TOP.sh,可以自动编译库和启动仿真,并生成波形文件inter.fsdb,默认不自动打开,需要verdi -ssf inter.fsdb,目前不知道如何修改波形缺省名字,shell中找不到设置.fsdb名称的位置

楼主:
7,verdi database编译出错,波形没问题,但是不能import design,如图,只能看波形,不能匹配到rtl:

fsdb

fsdb

楼主:
引用 楼主:
6,运行仿真生成的shell脚本,一般是$TOP.sh,可以自动编译库和启动仿真,并生成波形文件inter.fsdb,默认 ...

最终解决办法:
1,手动添加filelist:

     vivado导出的shell中把编译的源文件内容复制出来,另存到一个.f中,比如top.f,记住保留+incdir+[dir];
2,verdi 同时load filelist和wave文件:
     verdi -f top.f -ssf inter.fs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