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Layout删除相同pin

楼主(2025-01-02):
Layout中删掉类似这个重复的VSS只保留一个 相同的pin脚LVS会报waring

网友A:
这个可以用svrf写也可以抓net上的label,或许层级允许的话你可以试试用查找替换也可以完成叭?

网友B:
改下层次啥的应该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下层次啥的应该能用

好复杂呀小白看不懂 我早上问您了那个脚本是遍历对象然后删除指定Label 可以跑了 然后我想用在Layout里面但是没用

procedure(delMoreLabel(name)
  let((cv shapes shape n)
        cv = deGetEditCellView()
                shapes = cv~>shapes
                n=0
        foreach(shape shapes
                            if(shape~>objType=="label" && shape~>theLabel == name then
                                        n=n+1
                    if(n>1 then
                                         vdrDeleteLabels(shape)
                      )
                                )
        )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复杂呀小白看不懂 我早上问您了那个脚本是遍历对象然后删除指定Label 可以跑了 然后我想用在Layout ...

schdelete换成dbDeleteObject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用svrf写也可以抓net上的label,或许层级允许的话你可以试试用查找替换也可以完成叭? ...

我的想法是遍历对象然后删除指定Label,下面这个脚本在原理图中可以跑的 但是我想用在Layout里面但是没用,无法删除

procedure(delMoreLabel(name)
  let((cv shapes shape n)
        cv = deGetEditCellView()
                shapes = cv~>shapes
                n=0
        foreach(shape shapes
                            if(shape~>objType=="label" && shape~>theLabel == name then
                                        n=n+1
                    if(n>1 then
                                        vdrDeleteLabels(shape)
                      )
                                )
        )

     )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复杂呀小白看不懂 我早上问您了那个脚本是遍历对象然后删除指定Label 可以跑了 然后我想用在Layout ...

不要用sch开头的函数处理版图。

而且你这个只能删除指定名字的label。可以用这个试试。

procedure(delMoreLabels()
  let((cv uniq_labels)
    cv = geGetEditCellView()
    uniq_labels = nil
    foreach(shape cv->shapes
      when(shape->objType=="label" && shape->theLabel == name
         if(member(shape->theLabel uniq_labels) then
           dbDeleteObject(shape)
        else
          uniq_labels = cons(shape->theLabel uniq_labels)
         ) ; end if
       ) ; end when
    ) ; end foreach
) ; end let
)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hdelete换成dbDeleteObject试试

现在可以删了但是就是全删完了 没有留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可以删了但是就是全删完了 没有留一个

procedure(delMoreLabel(name)
  let((cv shapes shape n)
        cv = deGetEditCellView()
                shapes = cv~>shapes
                n=0
        foreach(shape shapes
                            if(shape~>objType=="label" && shape~>theLabel == name then
                                        n=n+1
                    if(n>1 then
                                        dbDeleteObject(shape)
                      )
                                )
        )
     )
)   试了一下,会保留一个啊

或者你可以参考之前发的,你的这个是挺麻烦的,我发的那个是专门在做标准数字的时候用的,电源label重复的情况并把label移动到固定位置,其他的label本身就存在多个相同label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sch开头的函数处理版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你可以参考之前发的,你的这个是挺麻烦的,我发的那个是专门在做标准数字的时候用的,电源label重复的 ...

是的 我漏看了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你可以参考之前发的,你的这个是挺麻烦的,我发的那个是专门在做标准数字的时候用的,电源label重复的 ...

我是学生想要学点Skill,想在设计的时候效率高点,大佬您有什么推荐的资料可以学一下,我找了网上几乎没什么资料,很多函数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学生想要学点Skill,想在设计的时候效率高点,大佬您有什么推荐的资料可以学一下,我找了网上几乎没 ...

不是啥大佬,也是小白一个,没法回答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