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轨对轨运放的瞬态特性不好

楼主(2025-01-02):
我根据经典的1:3电流镜轨对轨运放改进,将输出级改为了完全差分的形式,TT状态下仿真的,相位裕度有66°,增益73dB,将其接成单位增益的模式,输入方波脉冲的话,500n能够上升到最大值,但是接入一个2M频率的sin波的时候,输出波形很奇怪,上不去下不来的,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
你的Output有軌對軌

你的Input"沒有"軌對軌

參考Johan H. Huijsing 的Paper

网友A:
试试把正弦波频率减小30倍能不能跟得上,估计管子的源漏电容会对仿真有一点影响吧,如果正弦频率降低输出能跟得上,那就结构就没有根本性问题,再把所有管子的本征频率ft做大10倍,看看情况会不会有改善,应该能判断是不是管子寄生电容造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把正弦波频率减小30倍能不能跟得上,估计管子的源漏电容会对仿真有一点影响吧,如果正弦频率降低输出能 ...

你好,我减小了输入频率,但是出现了更离谱的波形,这是因为电路自己震荡了吗,电路的负载电容有2pF,电阻有100K

网友:
刚才复现了一下你的结构,根据经验随手设的参数,暂时没有仿相位裕度这些指标,从波形图看你的结构在P或者N差分对管进入死区的时候会有一个正反馈过程,不完全具备轨到轨输出功能,在输入共模电压太高或太低时输出会锁死。

网友:
改进轨对轨输入,虽说是改进,但也只是支持共模在一定范围内变化,而且gm也并不是真的不变。你这样缓冲器的接法,共模一直在变,注定失真严重。只有不在乎失真的情形能用。

要很好的输出大幅度正弦波,良好失真的话,就用电阻反馈接成反相放大器的形式,这样虚地点差模和共模都是几乎不变的。

网友:
先减小输入摆幅事实

网友:
这个没有共模反馈啊,反馈也没接好,后面怎么样了。

网友:
输入幅度变化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