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线性OPA求教

楼主(2025-01-02):
拉扎维上讲了一个线性OPA的结构,求助关于此结构的相关文献。或者线性度较好的OPA资料,最好适合180NM工艺。

网友A:
拉扎维这章的参考文献不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扎维这章的参考文献不算么?

妹有

网友B:
里面写了这个的技术是differential pair linearization by local feedback,就按照这个关键词查查就能查到相关的文章了,然后还有一个网站时connected paper好像,把你查到的文章的参考文献或者名字放在这个connected paper里面,一大堆相关的文章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写了这个的技术是differential pair linearization by local feedback,就按照这个关键词查查就能查到 ...

感谢您的回答,我在IEEE上查过了没遇到合适,您讲的这个网站很好 感谢!

网友B:
1. Linearization Technique for Source-Degenerated CMOSDifferential Transconductors

2. A HIGHLY LINEAR CMOS AMPLIFIER FOR VARIABLE GAIN AMPLIFIER APPLICATIONS
上面两个是论文的名字,用的关键词是transconductance linearization / lsource degeneration这样,你试试看

它的本质就是提高gm的线性度,所以,如果直接上面的搜索不到,你就搜索提高gm的线性度的文章,这样的应该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Linearization Technique for Source-Degenerated CMOSDifferential Transconductors

2. A HIGHLY LINE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