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衬底电位可以大于源极电位吗?

楼主(2025-01-02):
请教各位同仁,拉扎维书上的例子说,衬底电位高于源端可以使Vth变小,我有个疑问,这样接法,不担心衬底和源之间的PN结正偏吗?这个正偏PN结会导致漏电吗?

网友:
确实是个好问题,蹲一个回答。

网友: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存在的。在工艺厂的PDK中,会提供不同阈值的MOS管,一般低阈值的MOS漏电较大

网友:
1. 要看是NMOS还是PMOS,PMOS就可以衬底比源端高
2. 可以用FDSOI的工艺,这种工艺可以把衬底和源漏端用绝缘层隔离开,就可以相对随意接衬底电位了

网友:
1)可以正偏,正偏不一定导通,控制正偏与漏电;2)工艺是否支持衬底单独偏执;

网友:
听别人说过利用反向衬偏效应减小vth, 没实际见过.
万一正偏,会向psub注入电流, 慎重吧.

网友:
SOI很常用,普通CMOS慎用。

网友:
这个很常见的,DNWLL工艺,Bulk和PSUB正偏来降低N管Vth,需要控制好正偏导通电流。然后单独加Guard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