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功率管栅极和电源间挂个电阻有什么用?

楼主(2025-01-02):
如图,R2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我见很多LDO都有这个,但是都未进行阐述。我的理解是:当输出电流很小或空载时,buffer级的阻抗是1/gm(实际也很大了),功率管栅极电容也大,所以并联电阻是为了推开这个极点,不知道对不。

网友A:
1. 因为M9 branch通常是一个比M10 branch 小很多的支路,比如1:10, 所以如你所说当输出电流很小的时候,M9的等效电阻会很大,需要一个并联R2来保证等效电阻不超过R2.

2. EA里的loop极性有点问题,
    1) Rf1, Rf2到Vinm的主环路是正反馈? vref应在Vinm一侧?
    2) M5, M7 环路也是一个正反馈,也许是为了加速regulate overshoot/understhoot吧?

网友:
空载M9M10 vgs很小,对应M5可能会关断,导致EA精度受影响
加个电阻保证M5的dc点,运放就能正常工作

网友B:
请问这个PPT有完整版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因为M9 branch通常是一个比M10 branch 小很多的支路,比如1:10, 所以如你所说当输出电流很小的时候,M9 ...

M7是个电流镜,可以根据输出电流大小调控5管尾电流源,从而调控GBW,会使瞬态响应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PPT有完整版的吗?

没有 我是从别的地方直接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 我是从别的地方直接拿的

好的,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