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瞬态仿真出现过充电压

楼主(2025-01-02):
小白正在学习LDO,电路结构是折叠式共源共栅+源跟随器+功率pmos,用了米勒电容和调零电阻,输出端还挂了一个100pF的小电容
stb仿真时,轻载和重载相位裕度都是足够的,但是轻载跑瞬态时,电路启动会有接近VDD的过充电压

这个过充电压我发现延长VDD的上升时间就可以改善,还请佬们指点这个过充是否与电路有关
进行负载变化的仿真时,发现重载转轻载时也会很高的过充电压,也不知道怎么改善,希望能得到各位前辈的指点!

网友A:
1、电路启动时产生的过冲,大概率是软启动需要优化
2、负载跳变产生的过冲和下冲可以看下这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路启动时产生的过冲,大概率是软启动需要优化
2、负载跳变产生的过冲和下冲可以看下这篇:

好的好的,感谢回复,我去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电路启动时产生的过冲,大概率是软启动需要优化
2、负载跳变产生的过冲和下冲可以看下这篇:

请教一下,就算上电启动时产生过冲,大概率最大也就是到电源电压,这样也不会有过压问题,需要优化软启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电路启动时产生的过冲,大概率是软启动需要优化
2、负载跳变产生的过冲和下冲可以看下这篇:

z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路启动时产生的过冲,大概率是软启动需要优化
2、负载跳变产生的过冲和下冲可以看下这篇:

想再请教一下,我仿真的时候发现延长ea的Vref建立的时间,启动产生的过充也会消失,这个也属于软启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路启动时产生的过冲,大概率是软启动需要优化
2、负载跳变产生的过冲和下冲可以看下这篇:

您好,我调整了之后转换速度是变快了,但是过充电压还是没有改善啊,可以再指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