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轭极点增益上翘

楼主(2025-01-03):
  大家好,之前看到有帖子询问共轭极点相关问题,有大佬解答共轭极点会引起增益上翘,我不是很理解这一点,有人可以解答一二吗

网友A:
取极端一点的情况,设传递函数H(s)=1/(1+s^2),有共轭极点+/-j,在角频率等于0时增益为1,在角频率等于1时增益无穷大。这是看传递函数可以直接看出来的结论。

网友:
自己推一下传输函数的幅度曲线,用matlab作图

网友B:
直观一点就是,极点都位于传函的分母,共轭极点实部一样但虚部相反,即落在第二、第三象限,随着虚轴频率w增大,共轭极点的模是一个一直增大,另一个先减小后增大,所以会有一段互相抵消,所以呈现平的状态,对于一直下降的增益线表现的就是“上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观一点就是,极点都位于传函的分母,共轭极点实部一样但虚部相反,即落在第二、第三象限,随着虚轴频率w ...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极端一点的情况,设传递函数H(s)=1/(1+s^2),有共轭极点+/-j,在角频率等于0时增益为1,在角频率等于1时 ...

感谢回复

网友C(2025-02-18):
引用 网友B:
直观一点就是,极点都位于传函的分母,共轭极点实部一样但虚部相反,即落在第二、第三象限,随着虚轴频率w ...

这种怎么解决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怎么解决呢?

在环路找到合适位置插入RC解共轭,你需要推出传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环路找到合适位置插入RC解共轭,你需要推出传函

插入串联RC可以解掉共轭,这是让原本两个相邻的极点分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入串联RC可以解掉共轭,这是让原本两个相邻的极点分开吗?

恩,我试过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环路找到合适位置插入RC解共轭,你需要推出传函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