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做后仿有源器件Label问题

楼主(2025-01-03):
在用EMX做后仿时,把有源器件扣掉打上Label作为端口,那对于多Multiple的晶体管,每个Multiple的label该怎么打,比如我用的NMOS有4个Multiple,那么在版图中,4个Multiple的源漏都打一样的label吗

1、打一样的label在带回前仿
2、打不一样的label带回前仿真
得到的结果相差很大,请问改用那种方式打label呢

网友A:
可以把打一样label的电路图内管子的finger改为m试试

网友B:
如果离的很远,就要按照实际的连接情况打不同的Label。

网友C:
两种版图,一个图片中有通孔,一个没有,是因为图层显示的原因还是二者版图本来就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种版图,一个图片中有通孔,一个没有,是因为图层显示的原因还是二者版图本来就有区别?
...

都有通孔,有一张图我没有shift+F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离的很远,就要按照实际的连接情况打不同的Label。

请问要怎么衡量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打一样label的电路图内管子的finger改为m试试

电路图里就是用的m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有通孔,有一张图我没有shift+F出来

麻烦问一下,图中画圈的部分都是VDD,那么箭头所指示的金属另一端是什么label是什么呢?
通过看原理图我觉得:VDD应该只有一个(一般是PAD),电压VDD通过金属联接到有源器件的漏极,那么有源器件的漏极,在EMX仿真中的端口不应该设置为VDD而是应该重新命名。
因为高频下VDD到有源器件的漏极部分的金属会有寄生,会有相移。如果将有源器件的漏极端口也设置为VDD那么相当于忽略了VDD到有源器件的漏极部分的金属所带来的寄生。

网友:
看频率,这种多m的一般薄金属以下用calibre提参就行了,厚金属采用EM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要怎么衡量远啊

我看你第二张图,OUTPA1 OUTPB1感觉都离了几十um了?这种肯定是打多port吧。我没特别看清楚你贴的layout。只是看到PORT在图上离的蛮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问一下,图中画圈的部分都是VDD,那么箭头所指示的金属另一端是什么label是什么呢?
通过看原理图我 ...

太感谢了!!明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第二张图,OUTPA1 OUTPB1感觉都离了几十um了?这种肯定是打多port吧。我没特别看清楚你贴的layout ...

好的!打不同的label性能会变差,但是感觉这样才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打不同的label性能会变差,但是感觉这样才合理

楼上说的很清楚了,厚金属连接的地方只要不一样就打PORT,薄金属可以忽略。

网友(2025-05-14):
把一个4Multiple的MOS分成4个1Multiple的mos,版图不影响,后仿时这4个mos单独连接对应的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