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afer本身平整度翘曲度相关检测问题

楼主(2025-01-03):
FAB端从wafer start开始就长各种film,会在film-dep站点及后续的CMP站点通过thk或者ocd表征 film的平整度,也有在photo站点通过leveling表征。

上面都是表征film的,那么wafer本身的平整度和翘曲度是怎么监测的呢。
因为在工艺过程中是有可能对wafer本身造成翘曲或者应力集中,这种影响应该是有monitor的手段吧

网友A:
加工过程中不产生翘曲是不可能的吧?你想检测啥?
一般foundry会在划片槽放一些测试器件,加工完成后测试器件的电性能,达标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过程中不产生翘曲是不可能的吧?你想检测啥?
一般foundry会在划片槽放一些测试器件,加工完成后测试器 ...

就是检测平面度或者翘曲度

加工完成后的WAT检测已经比较靠后了,有在加工过程中的检测吗

网友:
晶圆加工前道长膜后有翘曲度检查的,膜层加工也需要关注应力。
厚道封装磨划等工序也会关注翘曲度。
包括单颗芯片尤其是薄型的表面贴装芯片也关注翘曲度。
大部分都是用‌Shadow Moiré测试,分析光在样品表面的衍射现象来测量材料的翘曲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