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3DIC integrity 3D-IC Lab 连接不显示

楼主(2025-01-03):
在做 integrity 3D-IC的 Lab时候,21.* 版本,可以显示下图中的连线关系,ASIC->HBM

但是在22.3* / 23.* 的版本上,就没有办法显示连接关系了,这个有遇到的么?怎么处理的?

楼主:
经过尝试,可以在做完concat pad那个步骤之后,打开所有的层,然后再显示连接关系就可以了。

网友A:
求分享一些相关的userguide或者manual

网友B(2025-02-15):
这个lab可以分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分享一些相关的userguide或者manual

integrity-3dic 这个工具相关的额User Guide,就在innovus的安装目录,需要比较新的,大概22年之后的innovus版本里面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lab可以分享吗

站内就有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楼主(2025-05-07):
DDI里面应该包含了Innovus / Genus / Joules,我不是很清楚安装的时候是否可选,你可以看看。

网友C(2025-06-10):
引用 楼主:
DDI里面应该包含了Innovus / Genus / Joules,我不是很清楚安装的时候是否可选,你可以看看。 ...

大佬,能分享一个支持integrity_3d_ic的licens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能分享一个支持integrity_3d_ic的license吗?

看Log,缺什么补什么就可以了。

网友C:
我现在碰到这个问题,
请问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碰到这个问题,
请问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吗

用的ubuntu?

网友:
是的ubuntu;之前一直用的innovus 18.1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想用innovus 23就有这个问题了。请问你碰到过这个问题吗?

楼主:
没有,猜测的。

INVS23-的,是不是建议用RHEL8.* Rocky8.* / A*8.*了。

Tool没有明说支持的系统,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猜测的。

INVS23-的,是不是建议用RHEL8.* Rocky8.* / A*8.*了。

嗯,搞不懂这个情况了;我换个innovus版本试试吧

网友:
interposer的lab吗?

网友:
求好心大佬给一个Integrity™ 3D-IC 的 软件破解安装包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