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报错:WARN.PROCESS_1

楼主(2025-01-03):
请问各位前辈: 我的电路里有数字部分也有模拟部分。DRC显示这个错误,在manual里面也没有找到,180工艺。请问有前辈遇到过吗?

WARN.PROCESS_1 { @ MIX_MODE switch should be turned on for Mixed Singal/RF process
        MM_LAYERS = (((( CTM5i OR INDDMY ) OR  HRIi ) OR DNWi ) OR VTMPi ) OR VTMNi
    CHIPx INTERACT MM_LAYERS
}

网友:
drc rule file里是不是options 没选啊,让你选MX/RF的。

网友:
打开的跑的RULE file, 里面找到Option Setup那一块的内容,一般在文件开头不远,找到你说的这一个Option,前面肯定是有两个斜杠" // "把它注释掉了,把斜杠删除就能打开了。另一种情况是fab已经把这部分做成了UI 界面了,你在跑之前根据需求设置好Option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