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电流镜结构的问题

楼主(2025-01-03):
如图1的电流镜结构是我在PLL的电荷泵的偏置电路中看到的结构,请问这种结构有什么优势吗?

图1

网友:
低压cascode吧

网友A:
在不减少电流镜漏端阻抗的情况下,扩大漏端电压变化范围,拉扎维和Allen的模电教材都有介绍这个结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不减少电流镜漏端阻抗的情况下,扩大漏端电压变化范围,拉扎维和Allen的模电教材都有介绍这个结构的。 ...

感谢

网友:
低压cascode,电源电压可以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