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nnovus布线能否改变线的走向规则

楼主(2025-01-03):
现在布线按照奇数层走横向,偶数层走纵向的规则,请问能不能改变这个规则,让奇数层走纵向,偶数层走横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NanoRouteMode -routeReverseDirection

你好,感谢你的帮助,我尝试输入指令后提示需要输入参数,请问这个命令后面的参数应该是什么样的格式呢?比如我想设置M1走纵向,M2走横向,M3再走纵向,请问这样应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你的帮助,我尝试输入指令后提示需要输入参数,请问这个命令后面的参数应该是什么样的格式呢?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你的帮助,我尝试输入指令后提示需要输入参数,请问这个命令后面的参数应该是什么样的格式呢? ...

你man一下setNanoRouteMode找到这个选项的说明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man一下setNanoRouteMode找到这个选项的说明就知道了

感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