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工具check LIC的逻辑

楼主(2025-01-03):
EDA工具check license是在feature启动的时候check一次,还是周期性去check license的;

网友A:
不一样,情况挺多的

网友B:
三大家的点击功能菜单都会去check,比较差的国产只有启动时会check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情况挺多的

能举个例子说说不  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大家的点击功能菜单都会去check,比较差的国产只有启动时会check一个

嗷嗷  那应该就不是周期去check的了,是根据打开的功能模块去check

网友:
引用 楼主:
嗷嗷  那应该就不是周期去check的了,是根据打开的功能模块去check

仿真的时候,会不定时吧

网友:
调用到相应指令就会查一次。。。

网友C:
you may want to look into lic server log files
checkout/in can be seen

楼主:
引用 网友C:
you may want to look into lic server log files
checkout/in can be seen

ok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