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降低LDO的响应时间

楼主(2025-01-03):
LDO输入1V的基准,但是LDO的输出会在输入电压100us后产生,个人觉得LDO的响应有点慢,想问怎么能降低这个响应时间,试了增加环路带宽和增大电流但是改善不大

网友:
觀察一下,第一級輸出電壓是否延遲過長才啟動??感覺像是第二級的對天電容元件所導致,

网友:
check voltage setup for nodes with big caps

网友:
多环结构,增加一个快速响应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