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深N阱版图画法

楼主(2025-01-03):
最近在试着用DNW做三阱光电二极管,用DNW先画了一块区域,在这块区域上要加PWELL和NWELL,PWELL里还要有N+层,想问一下DNW侧壁是怎么做的,用环形NWELL包围可以吗?还是需要有其他的环包围?

网友A:
正常pwell外面是一圈ntap+dnw覆盖内部管子。可以看下剖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pwell外面是一圈ntap+dnw覆盖内部管子。可以看下剖面图

ntap是什么层呢?我找了一圈,有说环的,有说衬底的,大佬能不能说一下版图里用哪个层?剖面图上DNW两侧是NWELL,这个是ntap吗?还是可以用N注入有源区环代替?

网友:
引用 楼主:
ntap是什么层呢?我找了一圈,有说环的,有说衬底的,大佬能不能说一下版图里用哪个层?剖面图上DNW两侧 ...

ntap就是nwell环。。

网友A:
因为要给dnw电位,才用ntap的。。不然dnw悬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要给dnw电位,才用ntap的。。不然dnw悬空了

明白了,多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