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老马识途之求助: test中生成的变量传递到scbd中

楼主(2025-01-03):
各位大佬,请问我在用例中生成的数组,需要拿到scbd中与refm生成的值比较,这个数组怎么拿到scbd中?

网友A:
config_db::set可以吗?

网友B:
1. 简单粗暴的全局变量,一般仅供测试。
2. 半全局变量static 修饰,没有办法多次例化,一般需要配合队列或者关联一起用,驾驭不了的就不要用了。
3. TLM传递,正常模式,比较好控制,注意复制,防止被修改
4. env config中共享,scb一般是要获取env config的
5. 独立的configdb方式,也需要注意复制问题
6. find 方式找到scb,然后直接调用函数传递呗。高度绑定,以后环境升级解耦可能会比较麻烦。
7. 调用io,写入文件,然后在scb中再读取出来,注意fclose,及操作频率,io操作比较慢。
8. 调用DPI函数
9. 调用interface
10. RTL绝对路劲引用
11. ....

条条大路通罗马的。需求没有写清楚啊,想一下如下几个问题
1. 数组的大小
2. 数组会不会动态变化
3. 关联的数据还有多少, 关联的方法有多少
4. 如何应用的等

楼主(2025-02-07):
引用 网友B:
1. 简单粗暴的全局变量,一般仅供测试。
2. 半全局变量static 修饰,没有办法多次例化,一般需要配合队列或 ...

多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fig_db::set可以吗?

后面我就是用这个来实现了,蛋疼,因为需要动态扫描,这种方法其实还是最直接的

网友:
直接用全局对象

网友: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网友(2025-03-13):
前面说的已经很全面了,再加一个可以用uvm_ev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