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nce负载阻抗曲线图

楼主(2025-01-03):
请问这两个曲线图在cadence是怎么画出来的呢

网友A:
阻抗,就是v/i,什么情况下除法最好计算?当然是分母=1。所以,加DC值为0,AC值为1的电流源,做AC仿真,看电压,就是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就是v/i,什么情况下除法最好计算?当然是分母=1。所以,加DC值为0,AC值为1的电流源,做AC仿真,看 ...

感谢,那AC仿真点击图上ZL1和Zin对应的点得到的就是对应的阻抗值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就是v/i,什么情况下除法最好计算?当然是分母=1。所以,加DC值为0,AC值为1的电流源,做AC仿真,看 ...

可是图上有虚部和实部之分,感觉还是sp仿真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图上有虚部和实部之分,感觉还是sp仿真出来的

仿真可以显示实部虚部的呀,比如hspice,可以用VR(A)和VI(A)输出A点电压的实部和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