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问题

楼主(2025-01-03):
在用粤芯的工艺后仿,但是一直出毛病。

spectre后仿出现这个问题:

这是pex.netlist文件:

config:

calibre:

网友A:
生成calibreview的时候选array,可以避免那个short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成calibreview的时候选array,可以避免那个short问题

请问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具体怎么操作?

跑完pex不是会跳出一个生成calibre窗口吗,在界面下面有个Device Placement,默认应该是Layout Location,你勾选成arrayed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生成calibreview的时候选array,可以避免那个short问题

话说这是普遍适用的嘛?我用其他工艺库也是需要选array以避免short?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这是普遍适用的嘛?我用其他工艺库也是需要选array以避免short?

其实我没用过,我喜欢直接跑网表。但是从你们的问答中可以看出这是普遍适用的。因为短路的原因是器件都堆到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