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增益不对

楼主(2025-01-03):
小弟想问下这个放大器第一级的增益gm3  * [ (gm9*ro9 * (ro3 //ro11)) // (gm7*ro7*ro5)]吗,我照着这个公式算了下增益差不多是58dB,但是仿真出来的只有38dB,不知道哪里出错了,小弟想了好久想不明白,还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

运放

运放

仿真波形

仿真波形

仿真图

仿真图

网友A:
你这个输入对管都进亚阈值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输入对管都进亚阈值区了

我师兄和我说输入对管工作在亚阈值能提高增益

网友B:
你这个放大器是闭环使用还是开环使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师兄和我说输入对管工作在亚阈值能提高增益

亚阈值的是gm/id比较大但是他是输入对管,一般饱和区好一点,你试一下调成饱和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放大器是闭环使用还是开环使用啊

我仿真的时候是直流闭环,交流开环
最终用的时候是用在一个反馈系统中的小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阈值的是gm/id比较大但是他是输入对管,一般饱和区好一点,你试一下调成饱和区
...

您好,调到饱和区gm/id变小,gm变小,增益更小了,我需要放大器有很高的增益,所以还是得工作在亚阈值。我现在最大的疑问是不清楚为什么仿真出来的增益和手算出来的增益差这么多,能麻烦您看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仿真的时候是直流闭环,交流开环
最终用的时候是用在一个反馈系统中的小模块
...

试下不要大电感大电容,用一个vdc给vin提供一个固定的电压。跑ac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下不要大电感大电容,用一个vdc给vin提供一个固定的电压。跑ac看看。

您的意思是直接开环仿真,没有任何反馈吗,那样输出点直流电位就没法确定了,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调到饱和区gm/id变小,gm变小,增益更小了,我需要放大器有很高的增益,所以还是得工作在亚阈值。 ...

你这句话好像逻辑不太对?gm变小增益就是应该变小,你需要验证的是调整到饱和区理论计算和仿真的差距是不是变小了,如果变小了,说明可能是这个管子工作在亚阈值的问题,需要你一个更大的电流让在gm尽可能不变的情况下管子进入饱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直接开环仿真,没有任何反馈吗,那样输出点直流电位就没法确定了,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

啊,输出点直流为啥没办法确定,只有全差分才会有不确定的输出,,而且对于全差分来说,稳定输出用的也是共模反馈而不是现在这种反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直接开环仿真,没有任何反馈吗,那样输出点直流电位就没法确定了,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

吧反馈时确定的输入电压给上就行。或者你用stb去仿真,别用大电容大电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句话好像逻辑不太对?gm变小增益就是应该变小,你需要验证的是调整到饱和区理论计算和仿真的差距是不 ...

谢谢您的回复

我可能之前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1、这个放大器要求的功耗很低,电流就这么多,不能再增加了
2、在给定输入级电流预算的情况下,肯定是亚阈值区的gm大,增益高
3、正如您所说,我尝试过让输入对管工作在饱和区,发现仿真出来的增益和手算的增益还是有较大差别,因此我认为增益的误差并不是因为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输出点直流为啥没办法确定,只有全差分才会有不确定的输出,,而且对于全差分来说,稳定输出用的也是 ...

想请教下您这个运放开环仿真输出点直流电压等于啥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吧反馈时确定的输入电压给上就行。或者你用stb去仿真,别用大电容大电感了。 ...

谢谢您的回复,我之前stb仿出来结果是一样的,也和手算的有误差。然后论坛里有大佬让我用ac仿真每一级的增益,我仿出来第二级增益和手算的一模一样,第一级增益和手算的差了20dB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下您这个运放开环仿真输出点直流电压等于啥啊,谢谢

它和左边低摆幅电流镜那个接到栅极的点的电压近似认为直流相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之前stb仿出来结果是一样的,也和手算的有误差。然后论坛里有大佬让我用ac仿真每一级的 ...

用ac仿真的时候反馈环路断开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c仿真的时候反馈环路断开了嘛

我仿ac是这么仿的,您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B:
你这测试的单位负反馈的增益嘛,如果不是为啥需要用电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测试的单位负反馈的增益嘛,如果不是为啥需要用电感反馈

您好,我测的是开环增益,我就是把图上的大电阻换成大电感,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测的是开环增益,我就是把图上的大电阻换成大电感,原理是一样的
...

你电感用错了,可能电感值不够大导致了这个性能的下降,一般跑AC用的不是这个电感,而是analoglib里面的dcfe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感用错了,可能电感值不够大导致了这个性能的下降,一般跑AC用的不是这个电感,而是analoglib里面的dc ...

我试了下好像也没啥变化。
谢谢您这两天花时间回答我的问题了,我和我师兄交流了下,师兄说仿真值和理论计算值不一样可能是手算的时候没考虑一些非理想因素,我这个放大器增益也差不多够了,不打算再调了,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句话好像逻辑不太对?gm变小增益就是应该变小,你需要验证的是调整到饱和区理论计算和仿真的差距是不 ...

是的,很合理的说法

网友D:
第一级 P 输出的电流没有全部流向 N,好像第二级的 gate 有漏电流,这个漏电流会导致第一级输出阻抗的下降(没有手算的公式中的那么高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级 P 输出的电流没有全部流向 N,好像第二级的 gate 有漏电流,这个漏电流会导致第一级输出阻抗的下降 ...

嗯您说的没错,我问师兄他说漏电流的问题不太好解决,加上我现在增益也差不多达到要求了,就打算这样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