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的电阻怎么都调不出来想要的结果

楼主(2025-01-03):
这个带隙基准的温度系数一直往上跑,是正温度系数过大了?根据公式调正温度系数电阻调不出来
我来回答

网友A:
你这里npn接法对吗,或者换pnp试试

网友B:
这个带隙基准的原理是啥?请问是无论怎么调节阻值,温度曲线都按照一个趋势变化嘛?

网友C:
从你的电路图看,你是不是把r设成变量来调呀?用PDK电阻这么设变量一般都是没用的,真正的阻值是通过w, l, segments这些参数计算出来的。要么改用analogLib中的电阻,要么改成调l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你的电路图看,你是不是把r设成变量来调呀?用PDK电阻这么设变量一般都是没用的,真正的阻值是通过w, l,  ...

我是固定了W的值,L和R为变量,R变L也会跟着变,调完以后发现基准电压值为1.04左右,我在纳闷不应该是常规的1.2V嘛

楼主:
应该没有调错吧?咋只有1.0几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带隙基准的原理是啥?请问是无论怎么调节阻值,温度曲线都按照一个趋势变化嘛? ...

我是没有搞情况应该调哪个电阻,从结果上看是正温度系数过高,但是经过测试后发现正温度系数下的电阻过小,然后就跑回去调R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npn接法对吗,或者换pnp试试

应该是对的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有调错吧?咋只有1.0几V

你这个OUT与图里的VBE啥关系?电路图不完整,看上去那个标VBE的线是带隙基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OUT与图里的VBE啥关系?电路图不完整,看上去那个标VBE的线是带隙基准吧
...

out是VGB,VBE是产生负温度的三极管的支路。问题来了我要是做mc仿真是基于tran仿真还是基于温度仿真?pvt仿真的时候看了温度系数的曲线

网友:
看看两个三极管的集电极Vos呢?或者看看三极管的β对不对。1.0几V差的有点多,你可以跑个tran看看工作点对不对。

网友:
建议先检查一下工作点对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