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可以导出spice模型吗

楼主(2025-01-03):
本人新手小白,想请教下spectre可以导出芯片的spice模型吗 想做系统的仿真 但是没有芯片的spice模型 这种要怎么办呀 求大佬指教

网友:
请问啥是芯片的spice模型,是顶层电路图的网表嘛
如果是网表的话,可以在ADE L里面,令simulator=hspiceD,然后simulation-Netlist-create,
再然后File-save as
但感觉您说的不是网表......而且系统仿真是数模混合仿真还是什么更复杂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