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XL仿真修改了公式如何让公式新的值update啊

楼主(2025-01-03):
各位大侠,ADEXL仿真修改了公式如何让公式新的值update啊。在ADE中如果修改公式,只要点plot就可以把修改公式后的新的值update.在ADEXL中该怎么弄啊?多谢。

网友:
您描述的和这个黄框类似:formula/unit/spec修改之后,都能通过它对保存的波形进行展示的结果处理

网友(2025-09-04):
解决了吗?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知道了,应该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