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F后仿哪些warning需要注意

楼主(2025-01-03):
请教各位大神,在后仿的时候哪些SDF的warning需要必须解决啊,小弟现在遇到了x的mismatch,1.不知道是先解决SDF的warning还是先trace波形,2.x的mismatch一般又可能是什么导致的

网友A:
sdf warning 不影响反标一般可以waive,你这个mismatch 是clk 没正确gating 出来,你从clk path 超前trac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f warning 不影响反标一般可以waive,你这个mismatch 是clk 没正确gating 出来,你从clk path 超前trace ...

好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