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virtuoso 噪声仿真可以去掉指定管子求nosie summary吗

楼主(2025-01-03):
为什么我噪声仿真之后用noise summary
total noise summary

不等于上面的各个管子贡献的噪声之和

楼主:
第二个问题是我如果想去掉M1的噪声,来求总的summarized  noise 该怎么操作

楼主:
第一个问题我搞明白了,第二个问题有没有大佬指点,我想单独去掉某一个管子的噪声然后求和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A(2025-02-10):
是看去除之后的百分比吗?noise summary出来的界面有Indclude和exclude。如果是看去除之后的噪声之类的,可以在ADE L里频闭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看去除之后的百分比吗?noise summary出来的界面有Indclude和exclude。如果是看去除之后的噪声之类的,可 ...

noise summary那里是去掉百分比显示的,但是总的噪声是不变的,我想要的就是直接去掉某个管子的噪声,然后求其他管子的总噪声

网友A:
引用 楼主:
noise summary那里是去掉百分比显示的,但是总的噪声是不变的,我想要的就是直接去掉某个管子的噪声,然 ...

ADE L里simulation里analog的部分可以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E L里simulation里analog的部分可以去掉

请问analog在哪里,能不能截图演示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analog在哪里,能不能截图演示一下,万分感谢

ADEL->simulation->option->analog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analog在哪里,能不能截图演示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2025-05-06):
很有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