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积分器输出波形错误(已解决)

楼主(2025-01-03):
尝试使用ahdlLib中opamp搭建开关电容积分器。采用双相不交叠时钟,为了简便ph和phd使用相同信号。

输入为正弦信号,tran仿真后的输出波形为方波,且周期与输入信号基本一致。而不是经采样保持后,呈阶梯状的正弦波。
恳请大家帮我看一下问题出在哪。

网友A:
积分电容太小了

网友B:
1d做一点延迟关断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积分电容太小了

谢谢回复,我尝试了一下把积分电容改为1p,波形还是这样没什么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1d做一点延迟关断试试呢

谢谢回复,我尝试一下!

网友A:
时钟也没给全啊。
而且不是这么瞎试的吧?不管你改电容是不是解决了,做法就有问题,一开始那个电容显然是有问题的,提出来不是去分析应该用多大的电容,而是简单地改成1p。
时钟频率跟信号频率一样,虽然不是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但是足以说明仿真前是没有认真考虑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也没给全啊。
而且不是这么瞎试的吧?不管你改电容是不是解决了,做法就有问题,一开始那个电容显然是 ...

您好,我的时钟频率是1Mhz,信号频率是1khz。
根据积分器传递函数H(z) =( -Cs/Ci)*(z^-1)/(1 - z^-1)。我开始搭建的时候按照1:1来也就是增益为1设置的积分电容和采样电容值。但发现波形和我设想的不一样。所以后来就尝试调整Ci的值,但没有发现什么变化。请问您有什么见解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的时钟频率是1Mhz,信号频率是1khz。
根据积分器传递函数H(z) =( -Cs/Ci)*(z^-1)/(1 - z^-1 ...

抱歉,那个频率是看看错了,不是一个图,刻度不一样。

可以检查一下时钟,必要时可以看看电容的电流,看看电荷有没有不必要的电荷转移过程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那个频率是看看错了,不是一个图,刻度不一样。

没关系的,谢谢您的回复。我再检查一下时钟

网友C:
输入给小点,你这增益都设置到1000了,cint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给小点,你这增益都设置到1000了,cint太小了

您好,我不是很明白积分电容和积分器中放大器增益的关系。我看了一下这个opamp的verilog a代码,这个增益应该是open loop gain,难道不是越大越好吗?可以请您说的稍微详细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我不是很明白积分电容和积分器中放大器增益的关系。我看了一下这个opamp的verilog a代码,这个增益 ...

采样电容上的电荷转移到积分电容上,电荷守恒,你这俩电容之比差距太大了,最后输出电压是采样到的电压的100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样电容上的电荷转移到积分电容上,电荷守恒,你这俩电容之比差距太大了,最后输出电压是采样到的电压的 ...

谢谢回复!我尝试了一下分别把积分器增益(cs/ci)设置为1, 0.1, 0.01. 当采样电容为1pF,积分电容为100pF时,输出波形看起来更正确。请问您知道这个积分器增益应该怎么取吗?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增益为0.01时可以实现积分功能; 增益为1时积分器就不能正常工作,输出波形就基本和输入波形保持一致.

cs/ci=1

cs/ci=1

cs/ci=1 output&input

cs/ci=1 output&input

cs/ci=0.01

cs/ci=0.01

cs/ci=0.01 output&input

cs/ci=0.01 output&input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尝试了一下分别把积分器增益(cs/ci)设置为1, 0.1, 0.01. 当采样电容为1pF,积分电容为100pF ...

应该和你的摆幅也有关系,你可以尝试减小输入信号的幅度,理想库里的放大器输出我记得是有摆幅限制的,具体的你也可以打开它的那个代码看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和你的摆幅也有关系,你可以尝试减小输入信号的幅度,理想库里的放大器输出我记得是有摆幅限制的,具 ...

谢谢回复!
我把opamp换成了vcvs,在cs=1pF,ci=100pF时,积分器输出的波形是正确的cos波。当我把ci换成10pF,输出波形又变成了之前图中的sin方波。我按照您说的调了一下输入摆幅。之前我的input swing是200mv,当我把他调成20mv时,积分器输出波形就变成了正确的cos波。
我对积分器增益以及输入信号swing的设置仍然不是很理解,为什么这两个值会决定积分器输出波形是否是cos波呢。请问您知道在设计积分器时,这两个值应该根据什么条件进行设置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我把opamp换成了vcvs,在cs=1pF,ci=100pF时,积分器输出的波形是正确的cos波。当我把ci换成10 ...

正弦本该就积分成余弦啊,他是积分运算又不是简单的放大运算,你可以好好思考下积分是什么。其次积分器增益也好,输入信号幅度也好,都只是在调整你积分输出的摆幅。实际运放的是有输出摆幅限制的,理想库里的那个放大器也一样(见代码),你增益越大或者输入越大,积分输出的摆幅就越大,很容易直接输出饱和,出现方波。建议这些问题自己调电路的时候先好好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弦本该就积分成余弦啊,他是积分运算又不是简单的放大运算,你可以好好思考下积分是什么。其次积分器增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今天重新算了一下摆幅和增益,得到正确波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今天重新算了一下摆幅和增益,得到正确波形了

你好 最近小弟也在学习积分器 也遇到如上述问题了 请问怎么从摆幅和增益去理解积分器的工作呢? 我现在在0.01 开环增益10000下得到了看似和余弦波(输出),但是有些斜着向上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