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电路的静态功耗

楼主(2025-01-04):
方案①和方案②分别是两种level shifters的连接方式,VDDH=1.1v,VDDL=1V,方案①输入从栅极给,方案二输入从源极给,为什么方案②的静态功耗会比方案①小呢,该怎么解释,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静态功耗是in=0的条件下仿的吗

网友(点评):
是在IN=1仿的

网友B:
IN=1  第一方案有電流流過NMOS,第二方案無電流流過N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1  第一方案有電流流過NMOS,第二方案無電流流過NMOS

第一个方案是因为p管关不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1  第一方案有電流流過NMOS,第二方案無電流流過NMOS

大佬,那IN=0的时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态功耗是in=0的条件下仿的吗

也有IN=0,还有另一半边我没画出来,一边是IN,另一边是INB同样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