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一个垂直于载波的phaser是PM而非AM

楼主(2025-01-04):
VCO中为什么一个垂直于载波的phaser是PM,但是如果把这个phaser和载波相量求和,得到的振幅也有所改变呢

楼主:
在噪声理论里,当把一对噪声边带合成后得到的结果用相量表示时,垂直于载波相量,很多论文里说这是导致PM相位调制也就是相噪的原因,那么这个会不会同时带来AM呢

网友:
有PM存在肯定会有AM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