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求助,不能读取qrc techfile,但文件路径都没错

楼主(2025-01-04):
#Start tQuantus RC extraction...
#Start building rc corner(s)...
#Number of RC Corner = 2
#Corner slow_corner /mnt/data/projects/zzhen/design/SST202_1/pdk1/pdk_and_QRC/1540BD13SA_QRC_2600/Non_DP/Thick_Cu/3M_8k/max/qrcTechFile 125.000000 (real)
#Corner fast_corner /mnt/data/projects/zzhen/design/SST202_1/pdk1/pdk_and_QRC/1540BD13SA_QRC_2600/Non_DP/Thick_Cu/3M_8k/min/qrcTechFile -40.000000 (real)
#can't read tech file
#ERROR (NREX-94) There are 3 routing layers in design, 0 layers are mapped to techfile. Please check the mapping file.
failed to read db rc_corner
#Rebuild RC model file for all corners.
#Start building rc corner(s)...
#Number of RC Corner = 2
#Corner slow_corner /mnt/data/projects/zzhen/design/SST202_1/pdk1/pdk_and_QRC/1540BD13SA_QRC_2600/Non_DP/Thick_Cu/3M_8k/max/qrcTechFile 125.000000 (real)
#Corner fast_corner /mnt/data/projects/zzhen/design/SST202_1/pdk1/pdk_and_QRC/1540BD13SA_QRC_2600/Non_DP/Thick_Cu/3M_8k/min/qrcTechFile -40.000000 (real)
#can't read tech file
#ERROR (NREX-94) There are 3 routing layers in design, 0 layers are mapped to techfile. Please check the mapping file.
failed to read db rc_corner
#WARNING (NRIF-19) Failed to complete extract_rc on Sat Jan  4 14:21:23 2025
#
true

网友A:
这是哪一步操作?postrout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哪一步操作?postroute吗?

是route这一步

网友A:
那应该是cmd文件没有写对

楼主:
然后那个映射层问题都一一对照过了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cmd文件没有写对

setMultiCpuUsage -localCpu 8

setNanoRouteMode -quiet -routeSelectedNetOnly 0
setNanoRouteMode -quiet -drouteUseMultiCutViaEffort medium
setNanoRouteMode -quiet -routeWithTimingDriven true
setNanoRouteMode -quiet -routeWithSiDriven true

setNanoRouteMode -drouteFixAntenna true
setNanoRouteMode -routeAntennaCellName "SVT_ANT02C"
setNanoRouteMode -routeInsertAntennaDiode true
setNanoRouteMode -quiet -routeInsertDiodeForClockNets true

#setRoutingLayerPreference -layer M3 -minWidth 400

routeDesign -globalDetail

setAnalysisMode -analysisType onChipVariation -cppr both
setDelayCalMode -engine default -siAware true

timeDesign -postRoute
timeDesign -postRoute -hold

#timeDesign -postRoute
#timeDesign -postRoute -hold

saveDesign ${save_path}/6_route.enc

大佬,脚本内容是这样子的

网友B:
setExtractRCMode  -lefTechFileMap  mapping_file.txt

mapping_file.txt:

extraction_setup \
       -technology_layer_map \
                lef_layer   qrc_layer \
                lef_layer   qrc_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ExtractRCMode  -lefTechFileMap  mapping_file.txt

mapping_file.txt:

非常感谢,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你好,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设置了qrctech没用啊,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2025-03-22):
你好,请问你的tech文件是厂商提供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etExtractRCMode  -lefTechFileMap  mapping_file.txt

mapping_file.txt:

大佬能说下这样修改的原因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佬能说下这样修改的原因么

qrcTechFile理论上能自动mapping lef layer name和tech file metal name,楼主现在log显示无法mapping那就手动mapping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qrcTechFile理论上能自动mapping lef layer name和tech file metal name,楼主现在log显示无法mapping那 ...

哦哦了解了,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