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选中的inst或mosaic加宽metal1

楼主(2025-01-04):
算是站在前辈的肩膀上略微改进吧

首先鸣谢 okfunny 大佬的 skill 教程,真的在我当前入门 skill 帮助莫大(不是很好意思 @ ,只是学了点皮毛)

Skill教程  https://bbs.eetop.cn/thread-921362-1-1.html (出处: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该脚本是在 chinarml 大佬的同名脚本上略微改善,修正了下 mosaic 的 transform 提取

自己写的一些非常好用的skill脚本 https://bbs.eetop.cn/thread-878287-1-1.html (出处: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这两个参数可以根据自己使用的工艺不同自行调整

主要的思路为由函数 dbGetOverlaps() 而来,该函数的第五个参数如果为 t ,则会将 mosaic 的 row 及 column 的值返回出来

搭配 dbGetHierPathTransform() 即可提取出 mosaic 每个 MOS 正确的 transform 参数

我在脚本中将 level 的值设为 1到4层,就不会提取到当前 0 层的 m1

目前没有写判断是否为 MOS 器件的语句,基本没什么必要,有需要可以自行加个判断 cellname 的词条。

当然这个脚本实用性也是见仁见智,因为这么搞出来的 layout 会很乱,我这一般是调用 pcell 的 array 来加宽,就不会这么散,至于怎么跟 pcell 联动还没有深入了解,所以就先不展开说了。

欢迎大家多多发表看法讨论,共同进步!

补充内容 (2025-1-16 11:24):
最开始的文件是修改不了了,楼下直接把代码贴出来了,返回值也改成了所有生成 metal 的地址以便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请教一个问题:想把增加的metal  attach在器件上面,要怎么写,我在最后的foreach循环中加了leAttach ...

更新了下,加了两个变量,顺便加了个判断有没有选中有效器件

attach 我直接在 copy 操作完成后就搞了,因为发现后面 merge 后,list 中 fig 的顺序会变,导致 attach 到的器件会乱,所以干脆提前搞了

后面还有个 leSizeShape ,是用来把 metal 的上下两头扩到跟 diff 一样长,如下图,需要用就删掉注释

procedure(AddMosM1(@optional (lpp list("METAL1" "drawing")) (m1_width 0.38))
prog((cv selMos bbox m1query m1trans m1objs m1list figNum m1)
cv=geGetEditCellView()
if(cv~>mode != "a" then
    warn(" Not Editable. ")
    return(nil)
else
    selMos=setof(x geGetSelSet() x~>objType=="inst"||x~>objType=="mosaic")

when(selMos==nil
    warn(" No inst or mosaic been selected. ")
    return(nil))

bbox=selMos~>bBox
m1query=nil
foreach(obj bbox
    m1query=nconc(m1query dbGetOverlaps(cv obj lpp 1:4 t)))
m1trans=nil
foreach(obj m1query
    m1trans=nconc(m1trans list(dbGetHierPathTransform(obj))))
m1objs=nil
foreach(obj m1query
    m1objs=nconc(m1objs last(obj)))
m1list=mapcar('list m1objs m1trans)
m1=foreach(mapcar obj m1list
    dbCopyFig(car(obj) cv cadr(obj)))

;attach
figNum=length(m1)/length(selMos)
for(a 0 length(selMos)-1
    for(b a*figNum a*figNum+figNum-1
        leAttachFig(nth(b m1) nth(a selMos)));end for
);end for

m1=foreach(mapcar obj m1
    ;leSizeShape(obj 0.04)
    leConvertPolygonToPath(obj))
foreach(obj m1
    obj~>width=m1_width)

;merge
m1=leMergeShapes(m1)
return(m1)
);end if
))

网友A:
大佬,请教一个问题:想把增加的metal  attach在器件上面,要怎么写,我在最后的foreach循环中加了leAttachFig(temp trans),会报错,不会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请教一个问题:想把增加的metal  attach在器件上面,要怎么写,我在最后的foreach循环中加了leAttach ...

没下楼主的code,盲猜和我们用的差不太多(都源自同一位大佬)
前面

objs = geGetSelSet()
后会有第一个大循环
foreach(obj objs    <-  或者其他什么变量名

试试 leAttachFig(temp obj)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请教一个问题:想把增加的metal  attach在器件上面,要怎么写,我在最后的foreach循环中加了leAttach ...

我是第一次发帖回复,不知道为什么发出去后排版总是会乱,加的代码也缺了很多,见谅
又重新编辑了下,应该可以了,待审核通过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B(2025-03-12):
请问大佬加一个判断是否为mos应该怎么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佬加一个判断是否为mos应该怎么加?

仅提供一个思路吧,有阵子没研究 skill 了

工艺库中的 mos 名称前几位可能是 ("nmos" "pmos" "nch" "pch"),或者 ("n18" "n50" "p18" "p50") 等,根据用的工艺不同自行对照调整

然后就只需要比较你选择的器件的 cellName 的前几位在不在这个 list 中
strncmp(car(getGetSelSet()~>cellName) "pch" 3)
如果对的上,该函数就可以返回 0,根据这个返回值对所有选中的器件遍历做一下筛选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仅提供一个思路吧,有阵子没研究 skill 了

大佬,可以给个全代码吗?初学者,还不太明白咋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可以给个全代码吗?初学者,还不太明白咋弄

主要是这个功能真的没多少作用,我就不改了

如果想深究的话我还是建议系统性的学习一下,我帖子开头贴的这个就是非常好的教程
Skill教程  https://bbs.eetop.cn/thread-921362-1-1.html (出处: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网友(2025-08-20):
优秀,能优化下group中 吸附问题  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