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对下图的”带隙比较器“有一些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25-01-05):
各位前辈好,我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看到有下图所示的“带隙比较器“结构,这种结构在论文描述中是单输入单输出的,并且在论文中直接用该结构代替了BG和放大器两个部分,将其使用在LDO电路中,既做带隙基准,又做放大器使用,下图5.2是带隙比较强的基础结构,图5.6是在基础结构上加入了补偿,图5.9是整体LDO的结构,在LDO结构中可以看到他将反馈电压接到了带隙比较器的单输入位置,并没有额外的bandgap参考,请问各位前辈是如何理解这种结构的?谢谢

网友A:
个人理解,先抛砖引玉一下。不一定对,先看图5.6,VIN 升高,Q4要保证导通,Q4的VB就会上升,电流应该会变大,Vout就变大。再看图5.9,MP6的漏端对应的就是图5.6的Vout,对应的经过后面的跟随器后,功率管VG就变大,功率管输出就变小,反馈电压变小,LDO的过冲就被抑制了,反之同理。图5.6的电流变化的话我是预设电流不变推电压,最终R7的电压是抬升,所以我就认为电流就是增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先抛砖引玉一下。不一定对,先看图5.6,VIN 升高,Q4要保证导通,Q4的VB就会上升,电流应该会变 ...

谢谢前辈回复,请问前辈,在图5.6中,VIN上升,按您说的Q4的VB上升,那对应MP2的VG也跟随上升,VOUT应该是降低吧而不是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回复,请问前辈,在图5.6中,VIN上升,按您说的Q4的VB上升,那对应MP2的VG也跟随上升,VOUT应该 ...

每个支路的电流变大,那么在电阻上的电压就变大了,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所以VOUT就会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