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LVS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5-01-05):
在LVS式inputs设置里nestlist最下面少了几行,请教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换个版本呢

网友B:
我试了下,export from source viewer 未选中 就是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下,export from source viewer 未选中 就是这样子

选中了下面也不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版本呢

是说换个cadence版本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中了下面也不出现

好吧

楼主:
解决了,是版本问题,换成6.18版本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版本呢

解决了,换成6.18版本就OK了